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3-09-29):
我在98下将G2装好了,运行也没有问题,可是在校准
遥控器
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代表遥控器通道的兰色小进度条乱跳。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而且遥控器的选择里.而且如果是选其他遥控器自己手动校准的话,出现一样的问题,显示遥控器通道状态的进度条一刻不停的跳。

网友A:
运行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连线有问题,或者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