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练G2可否拔掉晶体?

楼主(2003-10-12):
我用4VF练G2时,使用8节1.2V镍氢电池,测得的电池电流是150~160mA,而当拔掉晶体后,
电流减小到50~60mA,此时4VF的使用一切正常,不知4VF能否这样用,对其寿命有无影响?

网友:

我就是这样玩的。好多时候了。

网友:

没关系,可以这么用的,我的是FF9,我玩的时候是拔掉后面的高频头

网友:

谢谢各位!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

其实装上晶体反而好电!没有什么影响!放心使用!

网友:

插上晶体,不拉天线,很可能会烧发射功率管。

网友:

好是好,这样老插拔晶体不好吧,不会发生接触不良的情况导致炸鸡把

网友:

有一定道理!

网友:

如果是FF9,可以将后面的第二排的后面两个口短路,就可以断掉发射电路!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3/10/14 10:40am 发表的内容:
好是好,这样老插拔晶体不好吧,不会发生接触不良的情况导致炸鸡把
我都觉得容易引起接触不良,另外如果长时间(如一个月)拨调晶振,差的插座还会引起氧化,加大接触不良的机会。

网友:

我用两个遥控器,一个用来玩G2,一个爽飞!

网友:

请问4VF的晶体要怎么拔出来呢?是不是要把发射机外壳拆开?
:)

网友:

晶体是在遥控器的右下角的那个就是,装它拉出来说是了

网友:

我今天算是见识什么叫“因小失大”了,为了节约几十毫安的电,竟然去拔晶体??!!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