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与现实

楼主(2003-10-14):
各位大侠!
g2练到什么时候才能飞真直机?
飞g2的感觉和飞真直机一样吗?

网友:

飞g2的感觉和飞真直机基本一样,唯一的一点是摔机的心态不一样。

网友:

基本没什么区别,不过真实的飞机要比G2里的好飞点,如果G2都没问题,真飞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0/13 10:07pm 发表的内容:
基本没什么区别,不过真实的飞机要比G2里的好飞点,如果G2都没问题,真飞机应该没问题
小财神的观点有一点值得坑顶:人的实际视角要比G2中宽很多(因为人的眼球可以转动,等于在头部不动的情况下使用了全景镜头)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0/13 10:07pm 发表的内容:
基本没什么区别,不过真实的飞机要比G2里的好飞点,如果G2都没问题,真飞机应该没问题
飞g2要到什么程度才叫没问题?
我现在只能飞起来和平稳降落,可以飞到直机没有油。其他的就不太熟了。
我这种水平能飞吗?
还有在g2上是选跟随飞机观察,而实际应该不会有这种角度吧??
请问,这些影响大吗??

网友:

1、要到悬停一动都不动的时候飞真机就没问题了
2、直升机千万别飞到没油的时候下来,一会摔飞机,二会烧火头
3、G2里你可以选固定角度飞行的
好好练习,多多练习!

网友:

这样说来,我飞真机真的没问题了,我连8字航线都会飞了,除了迎头悬停,其他随便怎么悬,随便多长时间,直机不难飞啊!买天子喽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10/14 10:01am 发表的内容:
这样说来,我飞真机真的没问题了,我连8字航线都会飞了,除了迎头悬停,其他随便怎么悬,随便多长时间,直机不难飞啊!买天子喽
你还会遇到个问题:紧张!

网友: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10/13 10:46pm 发表的内容:
小财神的观点有一点值得坑顶:人的实际视角要比G2中宽很多(因为人的眼球可以转动,等于在头部不动的情况下使用了全景镜头)
所以我说实际要比G2显得简单些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0/14 09:00am 发表的内容:
1、要到悬停一动都不动的时候飞真机就没问题了
2、直升机千万别飞到没油的时候下来,一会摔飞机,二会烧火头
3、G2里你可以选固定角度飞行的
好好练习,多多练习!
我用的是ff6,要悬停很难,这和遥控器有关吗?练悬停的技巧是什么?

网友:

ff6足够了,我体会的悬停技巧就是,提前控制,这点非常重要,在直机开始有运动趋势的时候就要做出反应

网友:

FF6也可以,自由鸟就是用的FF6的!

网友:

Edy的建议
1). 采高标准要求自己机子不得飘来飘去
2). 机子以及配备要在水准以上
3). 舵角调犀利一些
4). 操舵以少量多次为原则
5). 微调要调好可避免大幅度修正
6). 善用模拟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