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遥控器设置时直升机总是升不起来啊,如国改回软件 ...
自己的遥控器设置时直升机总是升不起来啊,如国改回软件时就可以,请问为什么?

楼主(2003-10-20):
但为什么用自己的
遥控器
设置时直升机总是升不起来啊,如国改回软件时就可以,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和我正好相反,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看你遥控器的螺距设置是不是反了?

网友B:
谢谢,把它设成相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