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 G2 模拟器成功!

楼主(2003-11-17):
经过多次实践和不断的改进,USB 的G2 终于实验成功了。
现在已经实现的功能预览:
1、不用安装驱动程序,由于按照微软的DirectInput协议设计,在WIN98以上的操作系统已经内置了它的驱动,WINDOWS 能够自动识别它为一个标准的飞行模拟控制器,已经在WIN2000,WINXP,WIN98 上免驱动安装成功,但在WIN2003下安装失败,系统能识别新硬件,但不能自动安装驱动。由于驱动是微软写的,稳定性和兼容性的问题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校准不用开G2,可以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中校正。
3、可采用主机供电,遥控器不用开机,不用拔晶体,不用拔天线,甚至可以不用安装电池,都可以正常工作,不用开机的好处我就不说了。

4、随意热插拔,只要能拔的地方,随便拔,不会死机,插上后自动会被识别。
5、由于符合微软人体学设备标准,因此,不仅可以玩G2,还可以玩微软的飞行模拟游戏,极品飞车4,等游戏杆控制的游戏。因为这时,系统不认为它是G2专用的设备,而是一个通用的游戏控制器。
缺点:
   支持的遥控器很少,目前已经支持T4VF,和RD6000,别的遥控器我没有,我正在像模友们借其他型号的遥控器,将来会陆续支持常见的型号的。
   还不是很稳定,有时候偶尔还会跳一下舵,不过已经可以练习直升机悬停了。
   由于我手头的计算机有限,硬件兼容性暂时不是很好,在某些机器上 USB HOST的控制器和我的设备不兼容,比如NEC的USB控制器,我测试了5台计算机,有一台不能正确识别。
    成本太高了,商品化还要走很艰难的一段路。

感谢:
   感谢 Sgyyj 的帮助,要不是当初看到了他贴的那副图 ,没有示波器的我,是不能凭空想象出4VF的PPM波形的,没有他的指点,我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原理电路图贴出来阿:)

网友:

 我用力顶,很早以前就想用遥控器玩极品飞车了,可惜自己不懂该怎么做。
参考一下  http://www.sekiriki.jp/smartpropo/downloads.html  这个网站,是一个遥控器连接电脑音频接口玩G2的模拟程序,可惜不支持我的RD6000。。。。

网友:

太好了!!!!!!!!!

楼主:

电路图,估计要有点经验的模友才能仿制

楼主:

MAX232 那块芯片可以去掉,那是我用来调试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我飞2003/11/17 01:18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力顶,很早以前就想用遥控器玩极品飞车了,可惜自己不懂该怎么做。
参考一下  http://www.sekiriki.jp/smartpropo/downloads.html  这个网站,是一个遥控器连接电脑音频接口玩G2的模拟程序,可惜不支持我的R ...
那个网站上提供的接口只能玩FMS

网友:

不错不错!顶!

网友:

to: 荒村野夫
不错不错,使用的是PD12的开发板,就是成本高了些!
我有个有更简单的方法:单片机+并口+usb口供电+并口游戏杆驱动。
这样成本可以降到13元以下,也可以达到 热插拔+玩其他的游戏+给遥控器供电 的功能。
我毕业前也玩过一阵PD12,不过没尝试做过usb游戏摇杆的固件(HID,DirectInput)。看来,你又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一份吗?
多谢!
boz@lucent.com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11/17 03:04pm 发表的内容:
那个网站上提供的接口只能玩FMS
不是啊!!!
Windows 2000/XPSmartPropoTP2.zip
Windows 98/MeSmartPropoTP2W98.zip
Windows 2000/XPSmartPropoTP1.zip
for Windows 98/MeSmartPropoTP1W98.zip
这几个程序都是用来虚拟遥控器设备的,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wingdows的游戏接口中看到设备。应该支持飞行遥控器的软件都可使用,我已经试过,可惜只支持futaba&jr的pcm设备,不支持我的rd6000

网友:

好厉害哦。你们。订。

网友:

好厉害,有空我们可以多交流交流,我可以提供一点摇控设备的资料。

网友:

一、Futaba T4VF
1、编码方式:PPM相位调制
2、信号输出:负脉冲
3、通道数:4
4、脉冲信号范围1-2ms(负脉冲宽度0.3ms)
5、同步信号13ms
6、1:副翼(左1ms中1.5ms右2ms)
  2:升降舵(上1ms中1.5ms右2ms)
  3:油门  (上1ms中1.5ms右2ms)
  4:方向舵 (左1ms中1.5ms右2ms)
  5:同步  (最大15ms   一般13ms  最小11ms)

二、SANWA RD6000
1、编码方式:PPM相位调制
2、信号输出:正脉冲
3、通道数:8,4模拟,3开关,1保留
4、脉冲信号范围1-2ms(正脉冲宽度0.35ms)
5、同步信号8-13ms  10ms
6、1:升降舵(上2ms中1.5ms下1ms)
 2:副翼 (左2ms中1.5ms右1ms)
 3:油门 (上2ms中1.5ms下1ms)
  4:方向舵(左2ms中1.5ms右1ms)
  5:起落架(上1ms   下2ms)
  6:襟翼 (上2ms中1.5ms下1ms)
  7:扰流器 (上2ms    下1ms)
  8:未使用 (2ms          )
  9:同步  (最小8ms    一般10ms 最大13ms)

网友:

并口驱动我遇到过油门不能用的问题,是在G2里面,不知道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xin2003/11/20 08:14pm 发表的内容:
并口驱动我遇到过油门不能用的问题,是在G2里面,不知道大家遇到过吗?
在高级设置中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 gaoxin 模友
有没有人能提供JR设备的PPM资料呢?
我手头没有JR的遥控器,这些资料就无法获取了。

网友:

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帮忙提供一下相关的数据,谢谢。
JR 3810
1、编码方式:可设为PPM相位调制
2、信号输出:____脉冲
3、通道数:8
4、脉冲信号范围1-2ms(负脉冲宽度____ms)
5、同步信号
6、1:油门   (上____ms    中____ms    下____ms)
  2:副翼   (左____ms    中____ms    右____ms)
  3:升降舵 (上____ms    中____ms    下____ms)
  4:方向舵 (左____ms    中____ms    右____ms)
  5:起落架  (                                )
  6:襟翼    (                                )
  7:扰流片  (                                )
  8:未使用 (                                )
  9:同步  (最小____ms  一般____ms  最大____ms )

网友:

支持!

楼主:

用示波器看,发现T4VF实际上是有5个通道,而RD6000是有8个通道。
不过他们都是正脉冲。
而且,FUTABA T4VF的PPM输出信号强度比RD6000 强很多
可以猜想,JR一定是负脉冲。

楼主:

FUTABA T4VF 的PPM波形图,实际上有5通,我测试了2台,结果相同。

RD6000 的PPM波形图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11/23 01:16am 发表的内容:
唯一的收获是自制的虚拟示波器成功了。
用什么制制啊?从网上下载个虚拟示波器SHOW.EXE ,严宇亮老师写的,免费的啊!看你的图片显示结果,跟这个软件差不多!

网友:

啊?还有虚拟示波器啊?怎么用?哪里有介绍?

楼主:

就是他的,表笔是自制的!调整输入阻抗,达到能够显示的范围,其实就是2个电阻。
虚拟示波器是用声卡作为信号输入,软件模拟的示波器

网友:

这个软件实际上就是将声卡录音的信号波形显示到电脑屏幕上。曾将不少人编过这个程序。我也曾想做一个,但是一直没时间。
早期的时候,经常从网上下载一个音频编辑软件(例如:GoldWave),也可以起到类似的功能。
严宇亮的那个做的已经很好了,在双龙网站上有下载,有的版本要注册。
使用这个软件要注意的是:他没有保护措施,小心不要烧掉你的声卡和主板啊!

网友:

在探头象 荒野村夫  那样加个电阻分压网络就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一举两得!
注意:弱电使用,严禁接触高压!适用于 2 KHz 以下交流信号测量,过高失真。

网友:

恭喜恭喜,赶快商品化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改进,第一套测试板调试成功,先给大家预览一下!

下边的是1元的硬币,曝光过渡了!

网友:

不错不错。

网友:

好.加油!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12/10 10:48pm 发表的内容:
经过这段时间改进,第一套测试板调试成功,先给大家预览一下!
不错不错!
不过荒野村夫,既然为了减小体积,都用贴片。那你为什么还用PLCC44封装的51(体积偏大),可以用PQFP的嘛!
还有那个24M的晶振,应该可以去掉的。(反正只是一个USB的转换接口,速度降一降也无妨)。

楼主:

答复 jamber
没有买到PQFP的封装所以采用PLCC了!,24M是为了系统稳定性考虑的,D12的可编程时钟在切换频率的时候不稳定,增加一套晶振系统会稳定很多,当然成本也增加了...
速度上你错了,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USB游戏控制器,所有的数据通道分析都是在这个芯片中做的,和并口的狗的处理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并口狗只管数据采集,而数据处理是由PC机端的驱动程序来处理的,USB的狗全部是自己处理,否则怎么做无驱动安装呢?微软才不管你用的是FUTABA还是JR呢!
24M不算高了,现在只能做到PPM的实时解码,做PCM估计够呛.将来可能要换成高速单片机.

网友:

to 荒村野夫:
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你采用中断+定时器的方法,对ppm解码一秒钟只需要执行大约10000条指令,这对51来说绰绰有余!c51+PD12的USB解决方案,用24M晶振,即使用短帧传输,也可以达到大约7~8kbyte/s的速度,这对一个普通hid设备来说,太浪费了!所以,我觉得晶振可以降下来的!
不过只是降降晶振频率,也没啥意思。我原来的想法,只是想去掉那个晶振,把成本和体积降到最低。D12的可编程时钟即便是在切换频率的时候不稳定,但是那应该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一旦初始化完毕,这个问题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PQFP的的片子,北京电子市场有卖的!

网友:

你的样品能卖吗? yaj1@sohu.com

楼主(2003-12-18):

下面引用由yaj2003/12/12 10:47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样品能卖吗? yaj1@sohu.com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版本,你再等等,我已经开发第三的改进版本了,从原始的开发板上移植下来,已经经过了十几次的大大小小改动,以及无数次的实验,使得第三个版本从兼容性,稳定性都,抗干扰性都比前两个版本好,下周能提供第三版本的预览.
那时候,欢迎您试用!

网友:

好的,谢谢!到时要记得通知我!

网友:

佩服死你们了,真厉害!你们在哪儿学的这些电子知识?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