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接口无信号输出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03-11-19):
[这个贴子最后由yuxm在 2003/11/19 12:57pm 编辑]

昨晚将遥控器打开,量G2端信号线(灰色)对地信号线(黑色)电压,有3.6V左右的正电压,估计信号输出正常。再量接口上的电压,无输出,说明有断路!用表量板上蓝色元件,
接在地线处的元件断路!其余均正常(通)。
由于不只该元件是何物(不象电容,不象电阻,有点象电感);再者G2只用一个信号线工作,干脆将接在别的信号线上的换到地线上。
结果,OK了!!!!至此捆扰我近两个月的遥控器检测不出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大喜!

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yuxm在 2003/11/19 12:48pm 编辑]

网友:

那个元件是电感,用来防止高频干扰的的。
不知你描述的是短路还是断路?
电感短路也应该能用啊!

楼主:

应该是断路!我已经改了,谢谢提醒。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当天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