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G2的朋友

楼主(2003-12-02):
为什么我的G2里
遥控器
校准里,总是不停的跳舵?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或者是外界干扰,有没有朋友可以解答,

网友:
应该是干扰或者连线有问题了,要么就是你的机器接地不良,静电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