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VF发射机芯片问题

楼主(2003-12-07):
为什么我的T4VF的芯片和别人的不一样,我的是NE5044N,我今天买来开关,电容想改5通道,但对比网友的改装图片,才发现线路板不一样,芯片也不一样,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怎么改!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gaoxin在 2003/12/06 09:37pm 编辑]
请参考下图

网友B:
不知FUTABA FP6335 的资料哪里有!

楼主:
我看了一下,是7个比例通道的,但好像没有开关通道呀!
请问飞高的7通接受机的7个通道都是比例式的吗?
115F的第5通能接舵机吗?
一个发射机可以同时带两个同频接受机吗?
如果上述都不行,那光改发射机增加比例通道,也没有实际意义呀!

网友B:
接收机我认为每个通道都应该是比例的!

网友C: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675&show=0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atmonkey在 2003/12/08 11:57pm 编辑]
有进展,见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675&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