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里面可以玩固定翼吊机吗?

楼主(2003-12-07):
我都练习了好久了,好像悬停的时候水平翼没舵面效应的。最好的记录才可以自旋2-3圈。

网友A:
绝对可以!
我已经可以用多架飞机吊机了!不过刚开始可以在网上当几架容易的!

网友:
我还不会,是不是要修改一下飞机参数啊?

楼主:
哈哈。这样我可就有信心了,对了如 成都小财神 说得。飞机参数要改变吗?

网友A:
不用,刚开始我也以为要设置什么,后来练多了,就自然而然了.

网友B:
嘿嘿。这个算不算阿。。。
多练练就好啦。吊的时候尽量别打副翼。这是偶的海繇和51。。

网友C:
海鹞是那张盘的阿?能把飞机上上来么?

网友A:
这几架飞机哪里来的? 我怎么没有啊?

楼主:
谢谢村夫,我练习成功了。。

网友B:
PT-40换的京商大花虎的皮 51的皮好像有的是。海繇当然能飞啦。有飞直升机的感觉。。第四张资料盘的招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