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先豪小电直的GWS设备可玩G2吗?

楼主(2003-12-1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Sgyyj 好像改过!

网友B:
改FMS就试过,G2没试过

网友C:
如果FMS可以的话G2就可以。

楼主:
请问如何改呢?

网友D:
是啊!怎么改?请指教!

楼主:
我现在用FMS没有问题,但是在G2上却根本不行!请看http://www.elemodel.com/more.asp?langmu2=3上有介绍!但没用的!我试了很多次了!
有高手能告知正确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