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技巧二则

楼主(2003-12-15):
1、红圈内表示将飞机的大小放大到原来的几倍,是2就是原来的两倍,建议设置为2,这样飞机看的清楚些!
2、黄圈内表示是否使用遥控器自己的设置,如果你的是FF9一类的遥控器,在飞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设置为自己的遥控器,这样飞机飞起来的设置就和你遥控器上的设置一样了!

网友:

不要设的太大了,设大了反而不好,尤其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遥控器设施那一项到没有试过

楼主:

一般我第一项设置为2,第二项选自己的遥控器那个,因为我的是FF9,我在自己的遥控器上设置了螺距曲线,所以很好飞

网友:

没找到呀!!!!????

楼主:

在编辑飞机的选项里!

网友:

试了N次,终将飞机放大.是在飞机编辑里,把需用的飞机名称重新命名,才能进入放大的版块.

网友:

我的RD6000遥控器在校准遥控器时,各舵无反应。为什么?请帮助!

楼主:

RD6000的接法和4VF不同,需要将两条线对调

网友(2004-02-08):

我装完补丁518了,运行可以,但怎么没有这个界面啊,好像遥控也没作用。

楼主(2004-05-01):

这个画面在编辑飞机里

网友:

大家注意过吗?飞机放大后飞行性能也会改变,灵活性变差,稳定性变好

网友(2004-07-16):

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虚拟教练的PT40比我的飞机大,速度好像也慢了些。

网友:

请问G2那有?

网友(2004-09-11):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