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ny手柄玩G2

楼主(2003-12-15):
礼拜五正好到杭州出差,赶到立翔买了G2,本来还想买4vF,要700就没有买.
回来装好G2,只好用sony的手柄先玩了,不知为何只有三个通道,但是比例的.玩固定翼和heli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没有副翼,机身一但失去平衡,不知道如何用升降舵和方向舵恢复,望高手指教.我一般飞cessna和J3或PT40这几种没副翼都很好飞.

网友A:
有上反角的模型可以通过反方向打舵来恢复,你甚至可以用方向舵进行横滚,不过还是建议你将方向通道改到副翼上,这样问题会小一些。

楼主:
G2里面的PT40就有上反角,如果机身倾斜的不是很厉害反向打舵还能正回来。我有一架京商的cessna没有副翼,上反角也很小,看来不装好副翼我是不敢去试飞了。

网友A:
嗬嗬,我现在把我的摇杆翻出来了!:)
比用遥控器好玩!不过我的摇杆能做4个通道,

网友B:
这真是"玩",而不是"练"

网友A:
嗬嗬,但怎么说吧,用摇杆让模型绕着自己飞满像线操纵的

网友C:
我想用北通的电脑手柄玩G2,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D:
用摇杆可以玩的。

网友E:
就是精度不够高,在中立位置老是调。

网友F: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1/12 02:46am 编辑]

网友G(2004-02-03):
那位高手知道用PS震动手柄上的摇杆怎么玩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