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一定要入来

楼主(2003-12-27):
怎样才能将G2中的
遥控器
改成同我们的一样
(欧洲模式改成和我们一样的)

网友:
在设置里更改遥控器遥感所对应的通道就可以了,遥控器的遥杆和电脑里的是一对一的,原来的是1对1,2对2的,你设置成你所需要的,如:1对2,2对1,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