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新手,请教个位高手

楼主(2003-12-29):
我买了G2,按装后连接
遥控器
,计算机老是检测不到遥控器(在控制面板的游戏手柄里显示未连接)
是不是串口坏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到安装调试子栏目看看其他人的安装经验吧

网友A:
建议你在WIN98下玩 否则你会发疯的!
我在WIN2000下装了4天没弄好 在WIN98就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