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摇控器接220V市电玩G2   而不用电池  如何改!

楼主(2004-01-03):
  请教如何将摇控器接220V市电玩G2   而不用电池  如何改!

网友:

没必要吧?一般遥控器的都可以撑2-3个小时的,小心别把遥控器弄坏了就麻烦大了

楼主:

   是不是改不了

网友:

买个变压器不是行了吗?

网友:

不上算。还是用电池吧。够玩好长时间的。
4vf的话可以把晶体拔了。省电
高级一点的插上不开机也用不了多少电。我记得9x用dsc线的话是60ma吧。1300/60=21个小时哟。。现在还有1800的。那就是30个小时。够你玩好几个礼拜的。

网友:

请教:JR 9x的遥控器如何与G2的狗如何连接?是否可以把狗上3.5的插头直接插在DSC接口上?

网友:

想法是好~可是没有必要啊~何必呢》

网友:

可以改,

网友:

我的就不用电池 连上后 电都不用开的   可能是电脑直接供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