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无反映升级盘3装不上

楼主(2004-01-04):
我因电脑系统有问题将G2重新安装,但装完之后设备无反映,升级盘3安装后不显示,以将模式设置为ECP,不知什麽原因请指点,谢谢!!!! :  em10:

网友:
你的系统是什么啊?如果是W2K和WINXP ,后面的升级盘是有点问题。。。。

楼主:
我的系统WINDOWS ME在我重装之前也是WINDOWS ME设备可操纵升级盘3也安装上了,但重装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A:
你先检查接口设备是不是正确安装了,否则不会有反映的。

网友B:
我的是winxp,我6张光盘都装上啦!!!哈哈哈!用了我5天时间!

楼主(2004-02-17):
现在只是3#升级盘装不上!

网友:
搞不明白了,可以试试G2的升级补丁,或者在98下装装看

网友C:
和我一样,在XP下也是三号盘不行,在第一次启动时要求每张盘插一次,到了三号盘就读不出来了,只有放弃,继续插后面的,进去后就没有三号盘中的飞机用。
我是用的光盘镜像,同样的文件在98下三号盘就很好用,五号盘又不好用了。真怪事。
还有卸载了G2以后再也装不上了,难道要重装XP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