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键盘和四通道摇控器飞鹞式和鱼鹰全功略!!!

楼主(2004-01-07):
[这个贴子最后由gaoxin在 2004/01/06 07:44pm 编辑]

  在G2里的鹞式和鱼鹰两种飞机的发动机可以旋转,对于5通道以上的摇控器来说可以使用单独的通道控制发动机的角度,而对于四通道的摇控器来说就不这么方便了。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小问题,体验一下这两种飞机的乐趣的。当然设置有点复杂,但只要跟着我一步步做,一定会成功的。下面我们开始吧。
(注:以下步骤以717版为例)
1、打开“Otions”菜单,选择“Keyboard Mappings...”

2、如下图所示找到“0、1、2、3.......0”键的设置

3、用鼠标左键选择“0”,然后点击“Clear Map”按键,清除该键的映射,然后再选择1,依次操作,将10个数字键的映射清除。清除完后的样子见下图,最后点“确定”关闭窗口。

4、打开“Options”菜单,选择“Controller Calbration...”

5、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Advanced Setup...”按钮。

6、在最上面的“Channl to Modify”中选择“Channl 6”,然后在下边的“This Channl is Controlled”列表中选择“Numeric Keys 1,2,3,4,5,6,7,”,然后点“确定”按钮。

7、然后你就可以用1到0十个数字键来控制发动机的旋转角度了。其中1是水平,0是垂直,中间的2-9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发动机的角度。下面两张图就是发动机在按0和4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