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好后,动遥控杆飞机没反应。??

楼主(2004-01-07):
好不容易把FUTABA -4YF和电脑连好了。
在安装好 G2后,会有
遥控器
校正, 我动遥控杆,电脑里的蓝条也随之而动,我把通道都调对了, 所以我的安装没问题, 加密狗也肯定正常, 但是很奇怪,当我要开始玩,选了直机出来后, 我动遥控杆,直机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4YF也能玩直升机吗?

网友B:
4vf还是那个新的4yf?

网友C:
4VF 是可以飞直升机的,我改装第5通道以后,可以不用配合键盘也能切换飞行模式。
多数情况下,需要 Make a copy ,然后 Eidt Radio ,设置油门,螺距曲线,飞行模式的切换功能开关,然后才可以飞。
不过我以前用并口的狗时,很多直升机都可以直接飞的。

网友D:
不改装的情况下,4通道的4VF可以玩直升机吗?我现在只能玩电动的那一款,其它的油直都玩不了。

网友E:
荒野大哥~俺想改设备,能否卖份材料加图纸我~
最好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