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在G2里不起飞啊

楼主(2004-01-08):
大家好, 我用的是FUTABA-4YF 的
遥控器
, 你们一定比我懂, 我现在遥控器和电脑已经可以顺利连,通道也调好了。
我COPY了RAPER 30 的直机, 但是里面的好多RATIO 和直升机陀螺啊什么一大堆资料我不会调, 现在我只要一推油门,飞机就可是打转, 越往上推,转得越快,然后就倒掉了。
怎么飞也飞不起来的 。
应该怎么调啊, 里面的好多数据好象太专业了啊。 不懂。
告诉我一下,好吗。

网友A:
我记得如果用蚂蚁的狗,或者鸵鸟的狗,可以不用设置的。

网友:
都需要的,我的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把飞机配置选项里的遥控器设置改为“我的遥控器”就OK了

楼主:
我是把遥控器改成我的遥控器了啊

网友B:
请问哪里copy的 RAPER 30 阿, 我的恰好 add ones three 不好用

网友C:
我出的问题是停不下来~
郁闷啊~

网友A:
COPY 飞机在 选择飞机后,飞机下边有三个按钮,最左边的那个就是 Make a copy,
然后给你的新飞机选择一个新名字,然后就可以编辑这个飞机了,你可以选择软混控或者你自己的遥控器。
如果用4VF选择软件混控,不能悬停很可能是你的技术不到位,多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就是改设置,也不知道怎么就OK了,估计是改了遥控器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