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知道那个飞机练吊机比较容易, 谢谢

楼主(2004-01-09):
另外下载了飞机后, 直接安装后, 就应该在选择飞机的菜单中出现吗? 谢谢

网友:

开始下载CAP-232-3D最好。菜鸟都可以吊。熟练点了,练习330-3D,现在我发现.330原形机是最好吊的,有兴趣练习吊机的朋友,我可以发G2个吊机录像记录文件,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是的,不过你要是普通飞机都能吊了,技术就到家了

网友:

CAP232和track那款F3A我都可以吊,就是没那么得心应手,不我有点不明白,里面的板机我反倒一个都玩不了。

楼主:

多谢专家们指教阿, 我试试, 磕头

楼主:

在G2 官方网站里找巴; 具体是哪个呢? 我找到了acextra330-40 是这个巴; 另外那个CAP-232-3D 我找到 了, 谢谢

网友:

acextra330 acextra330-3d不用下载,G2安装光盘里面就有

楼主:

谢谢 , 我就是addon3 坏了, 正琢磨下载呢; 谢谢

网友:

嘿嘿。又来瞎晃哈

网友:

....我在努力中~

网友:

CAP-232-3D 没多大作用~
的确好飞悬停~我能把它控制~很好!可是,有什么用呢?那样只会练坏手啊~(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