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2启动后显示区一片空白!

楼主(2004-01-09):
[这个贴子最后由jamesjetxu在 2004/01/09 09:18am 编辑]

计算机环境:
CPU P4 2.0G
RAM 1GB
显卡 Geforce MX400 32MB
操作系统 Win2000 Professional,SP4,DirectX9
现象:
1. 由于我使用的Futaba FF9发射机与G2的连线还没有做好,无哦一只把加密狗连接在计算机的并口上,安装过程顺利。没有继续安装其它3上升级光盘
2. 启动R2后,两次报"无法导入..\..\TXInterface.reg:部分数据未成功写入注册表。系统和其它进程正在打开某项。"的错误信息,点击确定后可以进入R2的欢迎界面。
3. 但是随后整个显示区就一片空白了,但是此时背景音乐和解说都能听见。我试着选择机场和飞机,也能听到相应的变化,有时还能听到模型飞机的发动机声音,但就是没有图象!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1:升级显卡驱动
2:升级G2程序到533版以上(可能要使用虚拟光驱)
3:在"Options"中的"Display"中关闭3D加速.

网友:

去掉Airport->3D Terrain选项

网友:

为什么我的还是不行

网友:

Try to uncheck "show fog" in menu
Bo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