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FF9与G2配置方法!

楼主(2004-01-10):
FF9按照Meric兄方法做好接头,安装好G2,开始试飞。
使用
遥控器
设置功能,控制通道显示为没有规则的乱动。模拟飞行时控制手柄乱飞,根本无法控制飞机!
各位兄弟知道该怎么办吗?

网友A:
调到PPM模式没有?

楼主:
已经是PPM格式了。
我现在怀疑是Patch的问题。我的G2是从本地模型店买的,请问各位大侠怎么确定我目前G2版本应该打的Patch

楼主:
在成都小财神写的"W2K下G2安装指南"中提到接口驱动还有补丁,看图片补丁文件叫RealFlight2_592.exe请问在哪里可以得到???
急!急!谢谢!

网友:
在G2安装调试栏目的最前面几个帖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