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孔插头, 配FUTABA-4YF, FF9

楼主(2004-01-10):
我制作的方孔插头,配 FUTABA-4YF, FF9, FF9的方孔应该和4YF的一样的。
20元一个,有意者可以预定 。

网友A:
我要,请联系zhgjamesxu@hotmail.com

网友A:
我的遥控器是FF9,我想问两个问题:
1. 将方口接头的5/6脚短接,5,6短路高频头不工作,不发射电波,那么还用不用打开遥控器的开关?
2. 将5,6短路后,为什么我的FF9的RF灯仍然亮?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