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04-01-14):
XP下装了G2
RC是4YF
系统的游戏控制器里添加不了RC
但是有显示realflight controllerWIN2K
G2里正常
但是只能在G2安装完第一次运行时配置(选FUTABA和OTHER都能正常控制)
进游戏后如果在选项菜单里选了自动配置
遥控器
遥控器就没反应了
而且改不回来
问题出在哪儿??
PS:就这么个毛病
倒是能正常控制
4YF控制直升机好难
悬停死活搞不定
倒飞只能坚持不到1分钟……
高手赐教

网友A:
运行 RealFlight Control Panel
点击 Technical support ,然后点 Enter tech support code:
输入CLEAN,然后OK,在控制面板中重新启动G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