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帮我么?振华PCM遥控器怎么用在G2上面?

楼主(2004-01-19):
原配的教练线是串口的!

网友:
好象要配转接线吧

楼主:
楼上的大哥有么?
或者水有可以给我一个接口的做法么?
我看模拟器的县只有两个接点!

网友:
我没有,你可以搜索一下旧的帖子,里面应该有讲怎么将遥控器的输出接到G2上

网友A(2005-01-16):
用PPJOY和串口就可以玩,COM调到19200,PPJOY里有ZHEN HUA 选项,可以玩FMS和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