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WIN98中安装G2

楼主(2003-04-20):
我购买G2到货两天来,日夜鏖战,从装数遍系统,升级显卡驱动,可还是不能在我的电脑上安装,请各位指点.
表现:运行光盘后出现G2调入程序时的画面,但不久提示程序出错,退出安装.
配置:PIII 1000 TNT2/32M WIN98

网友:
出错信息显示的是什么啊?

网友:
这样看好象是你系统或者是安装的时候有问题也!

网友A:
1.看一看有没有装杀毒软件,有的话把病毒防火墙关掉再装试试
2.换个电脑试试
3.光盘有问题,换盘

楼主:
我在其他电脑上安装正常(win2000 GeForce 2显卡)
我的电脑未装防火墙
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G2没有装好,只有换个操作系统试试看?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云帆在 2003/04/22 00:40am 编辑]
看来你的电脑配置还可以,应该不会是兼容性的问题
我的电脑就是AMD的CPU,MX400的显卡,G2就不太好装!以下是我遇到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第1次在XP和2000下装的时候,都装不起来,刚开始装就提示有错!,但在我单位的电脑XP上安装运行都正常!(排除盘的问题)
第2次换了新光驱后;XP可以安装成功,但运行的特别慢(不能忍受),2000下安装时会报和你遇到同样的提示的错误(看来光驱有责任)
第3次一气之下,干掉2000(xp还保留着),装好98及驱动后,别的都没有装,就装G2,呵呵一切顺利,运行速度也没问题!
建议:
1:换新光驱,或G2光盘试是,因为是刻录盘有可能挑光驱,
2:格式化重装系统(最好是装98),装好硬件驱动后,就装G2

楼主:
谢谢云帆,我一直怀疑我的电脑主板的BIOS有问题,因为在装2000或xp重新启动时总会冲毁CMOS,每次不得不放电才能启动。不知是否与G2的安装有冲突。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电脑主板或者内存有问题啊,还有电源也要检查一下,找个换换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老兄,能玩G2了吗?
我的建议,重装98,BIOS设成初始设置.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