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3-06-08):
我得设备是RD6000,经过一番辛苦的调整,G2终于可以飞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在飞的时候,只有按住教练开关才可以正常的飞行,不按住就不可以飞,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你的9X还没有到啊?应该不会哦,你看在RD6000的菜单里有没有关于教练键的设定,有的话将其反向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好像说得有一个全部返舵的设置,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网友:
是的,看看这里: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60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