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运行时需要插入的光盘拷贝后不能用?

楼主(2003-06-01):
我把G2的安装盘拷贝后在运行时不能用,
各位有什么经验?

网友:
那盘给被加过密的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A:
要用专用软件cloneCD 来拷贝的你到去看看
http://www.5irc.com/forum.asp?forum_id=26&page=7

网友:
我试过,没用。。。。。

网友B:
cloneCD可以拷贝,我已经做了好几套了

网友:
哦?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