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的G2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3-05-26):
我装得G2飞行
模拟器
不知怎么回事,就是出问题,论坛上说的补丁,还有xp下的安装顺序我都试了。可就是运行出问题,现象如我附上的图,我该怎么办

楼主:
没有贴上图片,我就不出现对话框的内容写上吧
1、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
2、The application was unable to start. Error '5432'.
If this problem persists,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就出现上面两个对话框
那位高手帮帮我,急!十分感激!

网友: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检测到加密狗的驱动部分,要么重装,要么就先装个98,然后在装XP,把G2装在98里

楼主:
呵呵,我搞定了,就是安装顺序的问题,要先安装,然后运行,最后大布丁就ok了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