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的问题

楼主(2003-06-11):
老式的FP-T4NBL可以玩G2吗?就是没有教练接口的那种。如果不行能改造吗?[move]文字[/move]

网友:

这个就要研究一下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要找到发射机的那两个点的输出不大容易!

网友:

可以的,集成电路的第11脚是信号输出,再从电池负极接根信号地就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高昕2003/06/12 08:20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的,集成电路的第11脚是信号输出,再从电池负极接根信号地就行了.
能告诉我具体的做法吗?我对电路不懂,最好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