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DD1成功,可安装ADD2和ADD3不成功

楼主(2003-07-12):
安装ADD1成功,可安装ADD2和ADD3不成功,读盘到100%进度时不久就消失了,没有任何动静。请各位高手帮忙救救急。

网友A:
我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我是用虚拟光驱装的,这样可以不用读光驱。
ADD1-3 必须和A盘用同一个光驱安装,否则启动时报错。
你可以试一试用虚拟光驱安装。

楼主:
可以快递一套给我吗?我需要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