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2安装问题

楼主(2003-08-03):
DXX先生:我安装的是WIN2000SP2,请问是否要装“592”。麻烦您,谢谢!

网友A:
先说说安装流程:先按正常顺序将光盘安装完毕,然后安装接口驱动(这个驱动得手动安装),最后运行补丁升级文件http://bak.5imx.com/down/RealFlight2_00_592.rar,接着重新启动电脑,进入BIOS设置,将打印口设置为ECP模式!
不知你是不是按照我所说的安装的?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