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安装后,装入光盘无法运行,求助。

楼主(2003-08-03):
G2等补定,驱动装好后,放入光盘一会出现如下:
1、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joystick interface
2、The application was unable to start. Error '5432'.
If this problem persists,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就出现上面两个对话框
那位高手帮帮我,急!十分感激!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DXX在 2003/08/02 05:22pm 编辑]
第一段话是说游戏杆接口错误,不能初始化,那么第二段话就是出错的地址。
故请检查接口驱动程序!

网友:
1、把打印机口改为ECP
2、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如果是98可以不用装补丁
3、出现那个错误是说你狗的驱动没有装好,你可以重起一下看看,如果还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试试重装!
4、运行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的盘没有问题

网友A:
在补充一句,如果操作系统是XP的话,请安装592补丁!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