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检测不到遥控器,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07-01):
我的g2安装没有问题,
补丁也下了,驱动也装了
狗也是好的,在别人那里试过
遥控器
在ppm状态
可是遥控一点反应也没有
晕死了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打印机端口是否设置到了ECP模式?

楼主:
今天设置了ECP
还是没反应

网友:
把接在遥控器那头的插头多插拔几次,另外发射机要设置到PPM模式,是FUTABA的话还要打开电源

网友B:
请问在哪设置ECP 模式?还有我的G2也找不到遥控器是怎么回事,总是说在找操纵杆, 请帮忙啊!!!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遥控器?FUTABA的要开电源,JR的不用开!
ECP在电脑的BIOS设置里设!

网友B:
财神, 除了FUTABA和JR,别的遥控器用不了吗?另外升级XP SP1有用吗?因为在别的地方有人说是第三方字库的问题,我这个WIN系统是别的语言,然后还有英语,中文,有关系吗?

网友:
1、和语言关系应该不大
2、三合的设备也可以用G2
3、升级SP1应该也不用,但可以试试
4、应该先装补丁试试

网友C:
财神,ECP设了,电源打开了,以前能找到我的4VF,不知为何后来又找不到了。PPM模式在哪设?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