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啊﹗還是不行﹗

楼主(2003-07-15):
我的 FF8 遙控設置﹕

    -PPM
    -已揀選了其中一個model﹐ 然係在PARA裡重置了DATA.

症狀﹕
    -在G2的調較中﹐所有控制都是大概問題﹕
       油門/前後控制桿推高(或左右推向右時)時﹐在調較窗裡顯示有增加﹐但再推的時候﹐顯示突然到達100%﹐只要再推多些少便又跌回低點了﹐每一支桿也是這樣﹗
    -未有真正駁到servo試。
問題﹕我想問是否我在FF8裡有什麼選擇錯了﹖(我已經重置了啊﹗)
請各大師幫幫忙﹗
感激感激﹗

网友:

你接到舵机上试试呢?不会是发射机的问题吧?

楼主:

我還沒有買接收器呢﹗

网友:

啊!买的二手的?那快试试啊,别是发射机坏了!

楼主:

奇怪的是近日才發生啊﹗之前是行的﹗
不知是否我在FF8/G2裡搞錯了什麼﹖

网友:

这个,那个,不清楚了,建议:重装吧,彻底删除

楼主:

對﹗我今天晚上回家把整個window也刪除再裝﹗
(其實﹐遙控器不像會那樣容易被燒掉吧﹖﹖G2也應是相當安全吧﹖遙控器的接頭(輸出)應是open collector吧﹖)
謝謝你啊小財神﹗多謝你不怕我煩﹗謝謝你的幫助﹗
感激感激﹗ ^_^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初哥2003/07/15 05:55pm 发表的内容:
對﹗我今天晚上回家把整個window也刪除再裝﹗
(其實﹐遙控器不像會那樣容易被燒掉吧﹖﹖G2也應是相當安全吧﹖遙控器的接頭(輸出)應是open collector吧﹖)
謝謝你啊小財神﹗多謝你不怕我煩﹗謝謝你的幫助﹗
感激 ...
应该没有问题,重装先吧!不用客气,应该的!

楼主:

還是不行啊﹗有誰知道原因呢﹖
我最初是可以的﹗現在不行了﹐
奇怪的是﹐當初揀選玩電直是可以的﹐但選油動(例如Raptor 50)就不行了﹗當時沒有注意到﹐還以為是我不懂調較遙控器呢﹗現在連calibration 也不行了﹗
但我相信遙控器是不會那麼容易壞的﹗現在只好買RF module 試了﹗
加密狗會否壞呢﹖

网友:

你看看是否狗的线磨断了,用表打一下吧!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