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没有打印机接口怎么安G2呢?哪位前辈给我指条明路

楼主(2003-08-12):
我的电脑是DELL的C400没有打印机接口,只有一个15针接口一个9针接口,还有一个USB接口,请哪位前辈告述我,我应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

用键盘飞。。嘿嘿。。馊点子
    不可能没LPT口。15针的是啥?

网友:

下面引用由potato2003/08/12 00:11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电脑是DELL的C400没有打印机接口,只有一个15针接口一个9针接口,还有一个USB接口,请哪位前辈告述我,我应该怎么办??? 谢谢!!!
15针的是显示器接口,没办法用的,换机器用吧,我的IBM的刚好没有串口只有打印口,老天保佑我。。。。

网友:

买一根9针转15针的转接线,一般56K的MODEM上都有这么一根转接线!

网友:

USB TO 并口 是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08/12 03:44pm 发表的内容:
USB TO 并口 是个好的解决方法
用不了,密码狗狗认不到,我试了不下十次了。痛苦!!!!1

网友:

还好,我的笔记本虽然没有串口,但是有打印机接口,呵呵

网友:

我的G2终于可以玩了,在台式机上装98玩的,又回到以前的状态,真开心

网友:

哈哈,看来还是98好啊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