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郁闷,为什么笔记本上不能装G2呢?

楼主(2003-08-15):
我的笔记本是富士通的S5582,有人在笔记本上玩G2吗?

网友:

我玩过!我的是联想昭阳8040,奇慢!将所有视觉效果调到最差、16M色,才勉强过得去。
配置是 PIII700 /120M RAM /8M VRAM ,WIN98系统。

楼主:

可是,我连装都装不上呀  :(

网友:

我就是在笔记本上玩,我的是IBM的R40E的

楼主:

我的机器配置如下,大家看看能不能装:
LifeBook S-5582A/B
CPU 便携式 Intel® Pentium® III CPU 800MHz-M 低电压 (w/ Speedstep™)
二级缓存 512KB
内存 256MB SDRAM,
硬盘 20GB (S.M.A.R.T.)
BIOS 闪存 512KB
主板芯片 Intel 440MX
显示屏 13.3" XGA TFT
显卡 ATI Rage Mobility-M1, 8MB SDRAM 显存 集成 3D 图形加速卡 支持 MPEG-2(DVD)

声卡 AC Link Audio (AC97 兼容: Yamaha YMF743 codec)
内置立体扬声器、麦克风
互连设备 内置集成 V.90 Modem & 10/100Mbps 网卡
蓝牙技术 PCMCIA 选件
存储设备 外接 USB 软驱 外接 USB 软驱(可选)
设备口
(热插拔) DVD 一体驱动器(DVD & CD-R/RW)
可换接设备: 备用锂电池(10.8V, 3400mAh)
DVD, CD-R/RW , PC 卡, 重量节省器
LS240 软驱
扩展I/O 口 1x VGA, 2 x USB, 1 x RJ11, 1 x RJ45, 1xIEEE1394
声音输入输出(耳机、麦克风), 电源适配器接入口, 端口复制器扩展槽接口
端口复制器 1 x VGA, 2 x PS/2 键盘/鼠标口, 1 x Serial, 1 x Parallel,1 x USB, 1 x外接软驱接口, 1 x RJ45,适配器接入口

红外传输 IrDA1.1 ( 最大传输速率. 4Mbps )
安全面板 应用模式: Internet, email及两个可自定义快捷键
安全模式: 独特数字锁(800,000多个可组合口令)

键盘 Key pitch 19mm, Key stroke 3.0mm
点击设备 Touch Pad & 滚屏按钮
PCMCIA 接口 Type I 或 II x 1 slot
适配器 输入: AC100-240V, 输出: DC16V 3.36A
电池 大约. 3.9 小时* 锂电 10.8V 3400mAH
预装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支持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98 (2nd Edition )
Microsoft Windows Millennium Edition
Microsoft® Windows NT Workstation 4.0 Edition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Edition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dition
外观尺寸 293(W) x 236(D) x 24.5(H) mm
重量 大约 1.70Kg (含重量节省器)

网友:

你是卖笔记本呢,还是介绍问题呢?把觉体问题说说?是不是光驱不读盘?使盘的问题还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的,因为你的电脑具有如下功能:
1、显卡 ATI Rage Mobility-M1, 8MB SDRAM 显存 集成 3D 图形加速卡 支持 MPEG-2(DVD)
2、1 x Parallel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msgmsg在 2003/08/15 05:55pm 编辑]

具体问题就是SETUP程序无法执行下去,我的WINDOWS总是非常遗憾的跟我说SORRY  :(
我的光驱是DVD的,8速吧,不应该是光驱的问题吧?

楼主:

喏,刚开始装就不行了!

网友:

你装了 592 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你用的是XP的操作系统。
开始我的也是这样的!
我发现在 1600×1200 的分辨率下玩G2特别的爽。
我用的是 SONY GRV7CP

楼主:

发现问题了.我借了别人的光驱,结果就装上去了。但是还是郁闷,难道我要给我的笔记本换光驱吗?  我的光驱是日立GD S250的,看到网上有些好象是升级的程序,但是却不能安装, 哎!继续郁闷呀~~~~~~~~~
谢谢大家的帮助呀!!

网友:

看来!激光头老化,你的光驱该调节发射电阻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sgmsg2003/08/17 10:16pm 发表的内容:
发现问题了.我借了别人的光驱,结果就装上去了。但是还是郁闷,难道我要给我的笔记本换光驱吗?  我的光驱是日立GD S250的,看到网上有些好象是升级的程序,但是却不能安装, 哎!继续郁闷呀~~~~~~~~~
谢谢大家 ...
建议你弄个硬盘版的来装就OK了!

楼主:

我已经搞好了,借其他人的光驱装上后又做了IMAGE文件。挺好用的。
我把场景中的很多东西都给删除了,甚至关掉了3D   :(
没辙,显卡太小呀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