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出现的问题,有人能帮帮忙吗?

楼主(2003-07-26):
按照5IRC上的方法安装完运行后出现
“INSERT dISSC...
  Please insert the original 'RealFlight G2'
  into the CDROM on J:   ”
然后XP就弹出对话框
“rfv2cdverify.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
我的CDROM读盘正常啊!!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我又重新运行G2,问题解决了!你不行试试!

网友:

你可以试试将G2的兼容模式设为兼容win98。

楼主:

KEError 32495. You may need to reinstall.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if the probem persists.
KEError 32495. 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然后就是这两个对话框,反正就是用不了烦。
DXX,重新运行也一样。

楼主:

换了另一个版的XP现在能运行G2了,但里面全是白茫茫的一片。~~>_<~~~

网友:

我的安装运行后提示sim遇问题需要关闭
重试还是不行

网友:

装完G2后装592补丁,论坛里有!

网友:

呵呵,你遇到的毛病和我的一样。
你是不是直接运行补丁文件的呢?  518运行不了,550和592运行后G2又不能使用对吗?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