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装好了好高兴!

楼主(2003-08-13):
昨天收到G2后回家就赶紧安装,一切都按照大家的,先装A盘、打补丁、装狗驱动,重起后运行G2,设置遥控器,完了,遥控没反应,  难道我的遥控不能用?我的遥控是Futaba T4NBL,不带教练口,自己改装的。我的系统是WIN2000。又试了半天还是不行,后来又换到WIN98下安了一次也不行,  就在准备重装系统时忽然想到:是不是信号幅度太大?就在遥控和狗间串了一可调电阻再试,  还时不行!  就在绝望的时候,我把信号线和地下倒了一下,      遥控有反应了,赶紧把线重新焊好,      能飞了!!!!!!!!
Futaba T4NBL改装G2接口方法:从集成电路第11脚引出信号,电池负极引出地线。接一3.5毫米耳机插座,找合适地方固定好,装好G2,开始飞吧  如果遥控不能用,把地线和信号线换一下再试。
其它遥控在G2中不听使唤时也可以把信号线和地线换一下试试。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