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村夫

楼主(2003-09-12):
我的G2安装好后,运行的好好的,最近不知什么原因运行不起来了,重新安装了好几遍总是"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到底是什么原因,请荒野村夫赐教。

网友:
可能系统需要重装

楼主:
系统2000xp已经安装了好几遍,总是不行,硬件还是原来的硬件,G2还是原来的G2,安装了有十次总归不行,真急人!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是用的XP,我的机器上只能用 592版,别的版本都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非法操作的现象。
建议你安装一下592的补丁。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