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win98下安装G2出现以下提示,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3-09-15):
An error occurred during the move data process:-106
Component:Program Files
File Group:English Main Directory
File:rflight.hle
我看不懂,请问各位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解决?
请问各位,安装G2在什么操作系统上是最顺利的?

网友:
是安装完了提示这个错误还是在安装的时候就提示这个错误?
如果是安装完了提示,可能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看看;如果在安装的过程中就出错可以重起一下重新安装,如果还出错可能就是光盘问题,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