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安装遇到问题

楼主(2003-10-16):
我前天在Windows ME装G2,装完,可一运行起来就死机,昨天我在我另一台电脑装上是98系统,用是可以,4VF可以用,RD6000不能用,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位可以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RD6000要将插头里的两根线互换一下,或者在设置里改一下,具体设置在前面的帖子里有介绍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