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机器重启后,G2就不能运行了

楼主(2003-10-08):
为什么我安装了G2后,每次重启计算机后,G2
就不能正常运行,音乐声一想,就自动重启了,如
果不重新启动机器,程序退出再运行都没有问
题,但是一重启机器就有问题了。我在安装的
时候是先安装G2,然后,安装驱动程序,完了
在安装 RealFlight200_592.exe 补丁,系统是
XP,那位老大知道是为什么,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

网友:

你重新安装一下,换518的补丁试试?

楼主:

只有先这样了,不过不知道XP下518能行不,好像以前看
别人说Xp下要装592才行

楼主:

忘了问一下,安装518时,是先安把518,还是先安装驱动

网友:

先把G2装完,然后装518就行了,驱动应该可以不用装

楼主:

看来我每次都画蛇添足,518下每次安装驱动都不成功,多谢财神,我先试试

网友:

呵呵,你安装完后重起机器就好了,问你安不安装DX8的时候你选安装就OK

楼主:

财神,你好,我的G2还是不行,报错是这样
Error readingfile from data file 。Error40323。
please consider uninstalling and reinstalling again if this problem persist
Error
error opening O:\rfv2\staticdata\Music\Applause.RND
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好象是说什么文件读不出来,重装一次吧

楼主:

呵呵,我的G2的文件,好像有一个比518的还新,所以每次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痛苦啊!!!还有,我练了一段时间G2好像没有什么长进。

楼主:

我是用 deamon tools 虚拟的G2盘,
不知道是不是用着个造成的。
财神,你的QQ号是多少,我的是55467657
有空咱们聊聊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3/10/08 01:12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我安装了G2后,每次重启计算机后,G2
就不能正常运行,音乐声一想,就自动重启了,如
果不重新启动机器,程序退出再运行都没有问
题,但是一重启机器就有问题了。我在安装的
...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楼主:

那位兄弟知道是为什么啊,痛苦死了

楼主:

好像我的G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关闭三次,
然后再启动的时候,系统就会重启,再音乐
刚刚响起的时候,机器突然重启,不知道各
位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还有,楼上那
位朋友,你的G2是在那儿买的

网友:

。。。。系统这么不稳定啊?你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网友:

我是在我们这里买的,现在只能在win98里玩了

网友:

能玩就行了,关键是练习好了就行!

楼主:

终于成功了,一定要打英文版得518补丁才行
安装G2--> 518英文补丁-->安装驱动
一切ok,重启也可以运行

网友:

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用的是虚拟光驱对吗~!请联系QQ18011477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3/10/09 01:32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用 deamon tools 虚拟的G2盘,
不知道是不是用着个造成的。
财神,你的QQ号是多少,我的是55467657
有空咱们聊聊
自己做的虚拟盘?如果自己做的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