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WIN2000下安装第四天   没弄好  ???!!!!!

楼主(2003-10-28):
   请你们看看我这样的安装有无问题
   我先把母盘同1、2、3张盘按顺序放进去进行安装  第1、2张盘安装很快 只用了7-8秒钟,安完也没有提示(不知道有无问题)
   然后我安下载的2000补丁同RealFlight2_00_592   装完后放入母盘运行  这时出现一个拷贝窗口  用了大约8分钟拷完(400多M)然后我又重新运行G2  可这时就出现一个白色窗口   叫把园盘放入光驱  可我有放呀(母盘)  就这样  那个白色的窗口一直开着读盘  读个不停(我试了40分钟没停)   我的光驱是新的  用着也没什么问题  今天是第四天了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请各位指点!!     (我的G2就是在5imx.com买的  连母盘有4张)

网友:

一开始我的也是,要读很久才工作,我心疼我的光驱,所以我就用虚拟光驱了,很快,立刻就启动了!
而且不用插光盘!

网友:

没有用,你试试再安装一下英文版的518补丁,好像有人是这么解决了的。
还有,最好像楼上说的,用虚拟光驱刻到硬盘上吧!!RF的母盘真的狠难读。

网友:

下面引用由rsonic2003/10/28 06:56pm 发表的内容:
没有用,你试试再安装一下英文版的518补丁,好像有人是这么解决了的。
还有,最好像楼上说的,用虚拟光驱刻到硬盘上吧!!RF的母盘真的狠难读。
请问在哪里有虚拟文件的下载?谢了!

网友:

自己刻,虽然慢点,绝对可以用!!我就是自己直接刻母盘。
花了1小时37分钟,这个时间主要看母盘质量和光驱质量了!!虚拟光驱刚刚开始刻时非常慢,但是2小时内肯定可以刻好的。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