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无法进入G2

楼主(2003-10-21):
按照 安装G2,打592补丁,然后安装RF驱动,然后又安装518EN补丁的顺序,在家里的PC上能正常运行,但是在公司IBM-PC上无法进入,显示“loading program”后就一直等待,最后出现请插光盘的提示。
请教各位大虾,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用单独装RF驱动的。。。
你公司的IBM电脑的光驱有问题了。。。。

楼主:
光驱肯定正常!

楼主:
而且在我的WIN2000笔记本上安装,也出现同样问题!!是不是软件狗有问题??
但是在家里的XP上安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
不是正常与否的问题,是因为那张安装盘很难读,所以如果光驱差那么一点点都会有问题的。。。。

楼主:
靠,这么Y!!
那,小财神,能不能用虚拟光驱把它copy到硬盘上呢??我用虚拟光驱发现不能刻录,难道真的是光驱问题??
谢谢答复哈。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