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 大虾们救救我吧 G2的问题

楼主(2003-11-11):
我已经试了 无数次 许多种方法装G2了可是 在设备管理器中还是无法找到 realflight的驱动也就无法 安装他的驱动了。我的系统是XP完全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来装的 第一次运行哪个450M的文件也复制了 可运行就提示无接口的驱动 我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添加新硬件了吗?
G2的并口狗在XP下需要手工添加新硬件.
方法是先装G2,然后装592补丁,然后添加新硬件,然后启动G2

网友:
1、还有就是多插拔几次遥控器连线
2、记得把打印机口改为ECP的
3、如果连接了打印机,请将打印机打开

楼主:
谢谢 我试一试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