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3-11-05):
我按照XP下G2的流程安装,启动G2后系统显示:“rfv2cdverify.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那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好象是光盘读不出来的意思,重新安装一下试试呢

网友A:
我今天刚装了G2,过程尚算顺利,不过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要检查下这两点:1.先放CD再开G2,2,如果你用虚似CD的话会检查是否与其它的冲突

网友B:
还有在XP下记得打补丁,我的XP不打补丁,100% 出错.

网友A:
刚还对你说我装得还算顺利但不久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也搞好了,首先这应该是G2本身那个REALFLIGHT.EXE的文件与XP间存在问题,所以要避免用他,你可以到WWW.GZMODEL.NET上去下那个中文补丁,那个补丁会复盖原来那个.EXE文件,那就OK了,但我听那个中文补丁是不支持ADD4的,我装ADD4后出出问题,所以我只装了ADD3,不能玩那只垂直起飞的飞机了....................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