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P下到底需要打哪个补丁

楼主(2003-11-03):
偶下了518 592 327 我自己都糊涂了。在XP下如何正确的安装G2和补丁呢?

楼主:
还要装驱动程序吗 我的JR MAX66在没有驱动程序呀 怎么办?

网友:
这要根据情况来看了,你装完后先启动G2,看他提示什么问题,然后再针对问题来装补丁及驱动程序,一般情况下驱动程序会自动装好的,不用另外装。
要注意的是:当你安装G2的时候,出现是否安装DIRECT8.0的时候,应该选是!

网友A:
如果是XP 的话,应该装 592的补丁,DX8一般是不用装了,因为XP自己带的就是DX8.1
还有,XP是必须单独添加新硬件的,具体操作前辈们贴了无数帖子,我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