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2又不能用了

楼主(2003-10-29):
我的G2装在2000下,好不容易装上了,用了一阵子还行就是老是死机(突然什么也不动了)
前两天也是在一次突然死机后,
遥控器
就不认了,重装了都不行!
不知线是否有问题,我用万用表量了,信号线插头到并口大部分都通(有阻值),其中并口到信号线有两个脚不通,并口到地线有一个脚是通的,不知到这是否正常?
有经验的朋友请指点。

网友:
死机应该是属于机器系统问题,重装后是用不了,还是遥控器没反映?如果遥控器没反映可能是线没接好也可能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我驱动重新装过了,一切OK,换了根好的线,也一样!
莫非我的遥控器信号输出有问题?

网友(2003-12-07):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