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G2光盘虚拟了.安装了.运行正常.

楼主(2003-11-28):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3/11/28 01:44am 编辑]

但还是找不到硬件..........还有518一打就完蛋........
是不是狗有问题?????????!!!!!!!!!!!!!

网友:

这个意思好象是要你插上遥控器。。。

网友:

装到这里就好办了。
记住,装完592以后,要重新添加新硬件,按照前面财神提供的地址,安装新硬件。
然后再试一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1/28 09:04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意思好象是要你插上遥控器。。。
遥控起肯定插了.
我安了翻译软件.提示基本能看懂
今天准备在98上安装.看行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11/28 11:17am 发表的内容:
装到这里就好办了。
记住,装完592以后,要重新添加新硬件,按照前面财神提供的地址,安装新硬件。
然后再试一试
硬件找不到.手动.自动都试了..........

网友:

你的打印口要设置成ECP模式,如果接了打印机,还要把打印机打开。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RealFlight(G2)模型飞行模拟器专区转移过来的!